在router中通过add via增加的via,有时切换到layout后会消失

楼主(2013-10-25):
使用pads 9.5,在router中对选择的GND网络add via后,在切换回PADS LAYOUT,有时这些via会消失,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是不是PADS 9.5的bug?

网友:
可以试下把过孔锁住, 或者把过孔粘住

网友:
我用的是9.3.1的也会出现这种,有时候在ROUTER里面改好了一般都会保存一下在切到LAYOUT里面,不过有时候还是会出现改好的在这里面有的地方没到位,没法子,一般走线的时候会这样切换,如果改线,我会单开在打开软件的,我们这边别人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开了同步的原因,你不用同步,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同步的原因,你不用同步,就不会

为何开了同步就出现此现象?应该是bug吧。

网友:
pads软件把layout和router分开,这是一个弊端,同步功能是后期为了增值加上去的,有点鸡肋,同步又不是实时的,我的建议是layout和router同步还是不要用,会出现规则不同步问题,造成你走线短路没发现,取消同步后,再add via ,layout就保留这些过孔了

网友:
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把via 加个protect属性

网友:
选择一个孔,编辑它的属性,有一个Stitching的选项,勾上,再复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