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监测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是我以前没有看懂的,现在拿出来分享下。

楼主(2013-10-25):
在此分享了,大家可以分析下,各抒已见!呵呵!

网友A:
这是一个复位电路吧,怎么叫电源检测电路?通电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由3.3V逐渐变为0,也就是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机由导通变为不通,同样集电极和发射机也由导通变为不通,导通的时候reset就输出低电平,一直到不导通的时候低电平输入完成,也就是复位时间取决于导通时间到不导通 的时间,也就是电容充电的时间。这也应该是用在软复位里面吧?硬复位一般不会弄这么复杂,直接一个电阻电容即可

网友B:
3.3V变成0的时候三极管瞬间导通,系统复位;二极管是放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复位电路吧,怎么叫电源检测电路?通电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由3.3V逐渐变为0,也就是三极管的 ...

还分什么软复位和硬复位啊?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概念,你解释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变成0的时候三极管瞬间导通,系统复位;二极管是放电用的

从接法上,是这里理解,但是仿真的结果显示,不是这样的,三极管基极电压等于 -500mv开始慢慢往下降的。看图片吧,我也有点郁闷这样的结果。

网友(点评):
3.3V是什么的电源啊,整个系统的?reset的上拉是也是这个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接法上,是这里理解,但是仿真的结果显示,不是这样的,三极管基极电压等于 -500mv开始慢慢往下降的。 ...

大哥,你居然给了个交流供电?那个会用交流的3.3v去供电的?你换成直流3.3v肯定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分什么软复位和硬复位啊?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概念,你解释下撒。

软复位就是通过GPIO口去控制他复位,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部由软件实现复位,只是有GPIO口去控制这个复位电路,想让他什么时候复位就什么时候复位,硬复位就是固定的,自己每次上电自动复位,不需要人为去控制,这是个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居然给了个交流供电?那个会用交流的3.3v去供电的?你换成直流3.3v肯定是不一样

呵呵,一样的,试过了的,知道你会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复位就是通过GPIO口去控制他复位,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部由软件实现复位,只是有GPIO口去控制这个复 ...

原来哦,说明白就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复位电路吧,怎么叫电源检测电路?通电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由3.3V逐渐变为0,也就是三极管的 ...

软件复位是与这个电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电源的因素让电路主动复位单片机的,防止单片机运行出错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接法上,是这里理解,但是仿真的结果显示,不是这样的,三极管基极电压等于 -500mv开始慢慢往下降的。 ...

3.3V是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是单片机供电的

你这个仿真不对,我按照你的图仿真出来的复位电压随着电压电压变化...复位的上拉没电了,不用给reset接地它就是低电平...因此reset一定是其他电源供电的....不过三极管用NPN的仿真出来基极也是负电平 ... 但是用上PNP的三极管可以再

楼主:
风吹摇摆:和我想的一样的,但是但是实际电路就是那样子接的

网友B:
{:soso__2671202852162569410_5:} 这个电路是3.3V有电的时候三极管导通,然后复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3.3V有电的时候三极管导通,然后复位一下

唉,对头,就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对头,就是这样的,呵呵,

但是二极管需要接地,或者需要一个接地电阻给电容放电

网友C:
这个电路的reset 仿真波形不是先低电平然后慢慢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reset 仿真波形不是先低电平然后慢慢变高?

是先低后高的,怎么的?

网友:
是这样吗?

绿色是3.3V
红色是电容另一端
紫色是三极管C端,RES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低后高的,怎么的?

这就对了,这就是这个电路的功能啊, 在低电平的时候不开机,到高的时候就开机了。仿真不对嘛

楼主:
我用的是NI multisim 10.1 ,请问19#用的是什么软件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NI multisim 10.1 ,请问19#用的是什么软件呢?谢谢!

我想是 LTspiceI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NI multisim 10.1 ,请问19#用的是什么软件呢?谢谢!

Pspice,Orcad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