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10-26):
请问这种形状的铜皮是怎么画出来的?感谢大家!

网友A:
    这是自动显示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

网友B:
    这是 铺铜 的

网友:
    可以先用2D线做好,然后把它变成铜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动显示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

得画了才会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铺铜 的

    怎么样能铺成这样的铜皮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样能铺成这样的铜皮呢?谢谢!

应该是铺的动态铜皮,避开pin和via后的剩余铜皮会有这种显示吧~

网友:
    在AD可以生成完美的铜皮,PADS可以,但没这样完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铺的动态铜皮,避开pin和via后的剩余铜皮会有这种显示吧~

请教动态铜皮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动态铜皮怎么弄呢?

就是你在铺铜的时候,右侧工具栏的options的Shape Fill——Type选Dynamic copper就ok了啊,这样铺铜时会自动避让的~

不好意思,这个是在Allegro中的用法,pads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D:
    打开绘图工具栏中的“覆铜”图标就可以绘制动态覆铜了。

    画出一个规则的多边形,然后进行灌铜:工具->覆铜管理器,打开“覆铜管理器”对话框。

在“灌注”栏中选择:“全部灌注”。再单击“开始”按钮,PADS则会自动进行动态灌铜,会自动避让开不同网络的过孔和焊盘。

    之后,就成为了这个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绘图工具栏中的“覆铜”图标就可以绘制动态覆铜了。

非常感谢jimm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绘图工具栏中的“覆铜”图标就可以绘制动态覆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