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6):
请教大家, 很多pcb板原件旁边有这样的,比如手机按键加个这样的到地,不知道什么原理?  这样做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自己可怜的顶下

网友A:
模糊的听说是尖角用来释放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糊的听说是尖角用来释放静电的。

貌似也听说是这样 但具体原理还请大师们讲解讲解

网友B(2013-12-24):
类似于尖端放电。玩手机时,静电容易打在按键上,在板子上做个那个东东,一段接按键信号,一段接地,如果这个信号线上被打上静电了,能很快的释放在地上,防止打坏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尖端放电。玩手机时,静电容易打在按键上,在板子上做个那个东东,一段接按键信号,一段接地,如果这 ...

谢谢楼主, 有点理解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