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的板框 看不到 请问怎么回事啊 大虾们

楼主(2013-10-26):
 怎么导入的板框看不到啊

网友A:
你导入哪一层了?打开那一层了吗?2d线颜色是不是没打开?或者颜色设成黑色了?

网友B:
    是不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哪一层了?打开那一层了吗?2d线颜色是不是没打开?或者颜色设成黑色了?

    打开了的 不是设置的问题 好像是  auto cad里面的问题 我重新导入下 又有问题了 我们不是把板框全选下 类型改为 board outlion吗 大师没有这个选项 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开了的 不是设置的问题 好像是  auto cad里面的问题 我重新导入下 又有问题了 我们不是把板框全选下 类 ...

    把板框在CAD里面多段线闭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能点一边线就把整个板框全部选择了)。
    听说9.5也可以直接闭合了,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板框在CAD里面多段线闭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能点一边线就把整个板框全部选择了)。
    听说9.5也可以直接 ...

用的就是9.
    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