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SI 16.62无法用,求助!

楼主(2013-10-27):
安装和谐了SPB 16.60.017,并安装ASI 16.62,出现ASI没法用的情况,不知道大神们是怎么解决的?

系统win8.1 x64的

ASI blank

ASI blank

网友A:
asi没有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i没有和谐

您有和谐文件吗?我在坛子里找了个,试了就是这样

还有,装update还有必要装BASE吗?谢谢

网友B:
装update好像不必要装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update好像不必要装BASE

您有ASI 16.62的和谐文件吗?

网友:
    同上,没有和谐文件啊,谁有啊?

网友C:
    找一下吧,应该是和谐操作有问题,在EDA365里找一找,有方法的
    我已经32bit XP 和64bit win7 上都装了,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吧,应该是和谐操作有问题,在EDA365里找一找,有方法的
我已经32bit XP 和64bit win7 上都装了,可 ...

嗯,谢谢

之前确实是我操作上有问题,后来卸载了重来了遍,OK了

但是下面这个不是很理解,选 lic ?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之前确实是我操作上有问题,后来卸载了重来了遍,OK了

跟我的一样,我也不太懂,应该是对应的功能模块是否打开吧
所以我选择了所有。

网友D:
    兄弟 ASI16.60.000怎么和谐的?我的现象和你的第一个图一样,但是第二个图里也是空的

网友:
    應該是pubkey 執行不正確破解 與license 沒有抓取到底所以兩個都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ASI16.60.000怎么和谐的?我的现象和你的第一个图一样,但是第二个图里也是空的

//不知道你安装ASI时有没有rename这个步骤,如果没有,是不会成功的。和安装SPB的update一样,需要如下操作。预祝你能和谐成功

1. You must install Cadence SPB 16.6 before. Then rename the folder SPB_16.6 in the directory C:\Cadence to SPB_16.6=.

2. Install the program (Cadence ASI 16.6).

3. Copy the pubkey to tools directory.

4. In console window (cmd), change the directory to C:\Cadence\SPB_16.6\tools and run the pubkey

5. Then re-run the pubkey -y

6. Copy the pubkey to C:\Cadence\SPB_16.6\ASI\Base directory.

7. In console window (cmd), change the directory to C:\Cadence\SPB_16.6\ASI\Base and run the pubkey

8. Then re-run the pubkey -y

9. Copy the folder SPB_16.6 into the folder SPB_16.6=

10. Delete the folder SPB_16.6

11. Rename the folder SPB_16.6= to SPB_16.6

网友:
    能不能告知和谐文件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415-1-1.html
這篇 sea123 大的附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安装ASI时有没有rename这个步骤,如果没有,是不会成功的。和安装SPB的update一样,需要如下操 ...

Then re-run the pubkey -y。pubkey -y是个文件?在哪?还是在DOS里显示type时显示-y而不是-h?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en re-run the pubkey -y。pubkey -y是个文件?在哪?还是在DOS里显示type时显示-y而不是-h?

不是文件....

pubkey是个DOS程序,-y 是这个命令的参数啊

网友:
谢谢 OK了 我理解有问题 直接在DOS界面运行一下就OK了

网友(2013-12-09):
引用 楼主:
不是文件....

pubkey是个DOS程序,-y 是这个命令的参数啊

我是这样的,先输入pubkey回车,再输入pubkey -y。然后分别把SPB16.6每个文件夹里的文件复制到SPB16.6=文件里去。还是出现破解不了的情况,请问该咋办。。

网友:
9. Copy the folder SPB_16.6 into the folder SPB_16.6=
这个是覆盖SPB16.6,还是SPB16.6文件夹下还有一个SPB16.6???

网友E:
原来是覆盖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覆盖安装!

覆盖掉,那allegro16.6还能用吗?

网友(2014-01-15):
可以,能一块用!

网友F(2014-03-10):
兄弟们,我安装16.61后,怎么没有Base这个文件夹呢?而是有个update1,这个要怎么和谐呢?

网友:
我的也没base这个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们,我安装16.61后,怎么没有Base这个文件夹呢?而是有个update1,这个要怎么和谐呢?

我试了直接在D:\Cadence\SPB_16.6\ASI下运行pubkey,居然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