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3-10-27):
这是一个安装孔。孔边上的焊盘2、3、4、5、6、7、8、9怎么做出来

网友:
做封装时放的过孔

网友A:
1.在畫封裝時,先設置PAD2的座標為(x,0);
2.選中PAD2,右鍵選擇Step and Repeat--Polar--選擇方向為逆時針,將右邊的Lock欄中的Angle設置為45度后鎖定,設置Count為8,Angle range為360即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nanying.zhu\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畫封裝時,先設置PAD2的座標為(x,0);
2.選中PAD2,右鍵選擇Step and Repeat--Polar--選擇方向為逆時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畫封裝時,先設置PAD2的座標為(x,0);
2.選中PAD2,右鍵選擇Step and Repeat--Polar--選擇方向為逆時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