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brd文件,求助!!!

楼主(2013-10-28):
,我用的是allegro16.3的为什么打开.brd后提示这个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那个文件是16.5或16.6版本的,当然打不开.

网友:
降版本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A:
哈哈,被鄙视了吧。o(≧v≦)o

网友:
直接装个高版本的,或者请别人给你降个版本保存下,你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2013-12-27):
引用 网友A:
哈哈,被鄙视了吧。o(≧v≦)o

 我要去换个名字,太容易被你们认出来了。。

网友:
报错是提示那个文件是用高版本保存的,你软件版本低于目前文件所用的版本当然打不开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被鄙视了吧。o(≧v≦)o

 目测这是小平童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