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8):
在板框中画的board cut out,为什么铺铜的时候将这一部分给全部覆盖了,不是应该避让的么

楼主:
附件是铺铜后的截图

网友:
这种情况没碰见过,我的都好着呢,不行的话你换成孔得了

网友:
看看你的board cut out的属性,如果确认是对的,在图中设置一下。

楼主:
谢谢啊,按照你的设置我修改成功了!

网友:
    学习了,很容易会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