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时软件自动关闭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28):
软件版本为SPB16.6,用Pspice Model Editor建立磁芯模型时,点击保存按钮,软件会自动关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版本问题还是电脑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我個人很少建立元件仿真庫,目前還沒遇到妳這樣的問題。看看其他人是不是有相同問題?

网友(2017-08-12):
    我个人意见一是如果是盗版,可能破解不好,或者版本本身有问题。另外一个有可能是模型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8-04-20):
    我有过同样的问题,做模型时可以把CIS 关闭只使用MODEL 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