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8):
请教各位高手,我按照数据手册电路搭建并经过仿真的电路,总出现以下问题:按仿真电路中R4阻值焊接上43K电阻后,U1输出端电压总在2V以下,但是仿真出来的电压则为2.59V,麻烦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只有当R4=80K+的时候,即前端U2输出端电压约为1.4V时,后端U1输出端电压才能到2.45V,难道是TL431精度范围导致?)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手册

手册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比例没搞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没搞对吧!

谢谢您的回复。 不是比例的问题,431的阴极对电流有要求,所以选阻值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不是比例的问题,431的阴极对电流有要求,所以选阻值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呵呵· ·仿真跟实际电路还是有区别的~~ 它电流要求多大?我没用过431 以前只看一点资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仿真跟实际电路还是有区别的~~ 它电流要求多大?我没用过431 以前只看一点资料哟~

>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