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出Gerber的Soldermask中有些器件的脚都连在一起了?

楼主(2013-10-28):
管脚看上去都连在一起了,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阿, Paster Mask就和PAD一样大,很正常

网友:
    出GERBER的时候有个补偿值,,你把它改小就行了。

网友:
输出CAM时,soldmask层的补偿值要修改一下,软件默认是10mil,可以改成4mil或不补偿。

楼主:
    我测试一下, 谢谢

网友(2015-06-03):
    这个地方如果没改 就这样出GERBER资料(管脚都连接在一起)到板厂做 会不会有问题,我是新手求指点。。。

网友:
    不会 只是告诉线路板厂这些地方不要盖绿油而已,就是所谓的露铜,没有铜皮也不用印阻焊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