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外LED的控制电路,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原理啊?

楼主(2013-10-28):
附件是一个红外LED的控制电路,原理看半天没看懂,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感觉像是根据环境光的亮度来调整红外灯输出的一个东西。。。

网友:
D31是光敏电阻啊,利用光敏电阻感应外面光强引起自己阻值的变化,使得控制三极管额导通,进而控制led的回路。我是菜鸟,不对勿喷哈!

网友:
    Q2.Q3控制电路电流的,超过则关断,Q1由光耦控制,Q1控制Q2,Q3!

网友:
    Q2.Q3组成恒流电路,D31,Q1组成光线控制灯的开关。

网友:
    为什么D31不是反偏?新人求解

网友A:
    简单的三极管恒流电路,楼主可以在论坛里找下,有一个贴子讲的很详细!!!

网友B:
    这是一个摄像机的红外灯板控制电路,没有恒流作用。通过R9电阻来调整总电流,电流的大小是根据用多少MIL的灯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摄像机的红外灯板控制电路,没有恒流作用。通过R9电阻来调整总电流,电流的大小是根据用多少MIL的 ...

    大概是这样的作用,大虾能分析下Q1、Q2和Q3是怎么相互作用的吗?我就是不怎么明白什么反馈和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三极管恒流电路,楼主可以在论坛里找下,有一个贴子讲的很详细!!!

那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摄像机的红外灯板控制电路,没有恒流作用。通过R9电阻来调整总电流,电流的大小是根据用多少MIL的 ...

    大侠,那这个电路的原理呢?能分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85&page=1#pid726438

谢了

网友:
    D31是光敏二极管,应该是有光照的时候LED组不亮,没有光照的时候LED点亮是吧。电路就这样了,看你的产品功能了。

网友(2014-05-07):
    D31是光敏二极管,应该是有光照的时候LED组不亮,没有光照的时候LED点亮是吧。电路就这样了,看你的产品功能了

网友:
#9 : 大虾能分析下Q1、Q2和Q3是怎么相互作用的吗?
圖上已經清楚說明了,LED 點亮的電流恆定在 200 mA ( 0.5 V /2.5 Ohm)。因為 Q3 的 BE 導通電壓為 0.5V。Q2 就做電流的穩定調節。
Q1 是開關,太亮時 Vb 會升高,Q1被關掉,Q2就沒有 Ib ,所以也關掉,LED 都不會亮 ( 因為夠亮就不用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