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个100pf的电容并上1个20pf的电容,与一个120pf的电容有没有区别?

楼主(2013-10-28):
精度都一样。

网友:
寄生参数变了

网友A:
有,不同的电容对频率容抗不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同的电容对频率容抗不是不一样的。

谢谢!一般是两个并起来好,还是一个好?

网友:
看你实际应用 各有各的好处 不过100pF和20pF搭配来去耦的话这个搭配比较蛋疼 两个电容相差太小 谐振频率相差不够大 去耦效果比一个电容好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不是1+1=2那么简单的了

网友:
去耦效果不一样,

网友:
取决于两者封装。

网友:
一般是大的IC,比如MCU 电源端基本都是用一个10uF+104+102+22PF组合,对EMC有帮助,普通的都是用104+102组合

网友:
低频条件下两者相差不大;高频时并联的去耦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不同电容去耦频率不一样。单个120pF对应单个频率。但是如果是100p+20p并联,那么去耦的是100p对应的频率和20p对应的频率。根据实际需要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