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pads logic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28):
如图,C174其实在原理图上查找不到,但通过project explorer窗口可以看到,但是它不属于任何的sheet,也没有任何的连线。也就是说这个标号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却无法删除,也无法选中,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求指教。
附件是原理图,pads9.5版本

网友:
會不會被鎖定阿!

网友:
我也遇到过,导出低版本TXT再导入好像就没了

网友A:
文件可以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什么版本的 PADS?

网友:
    是不是在pcb中加了 log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可以发上来看一下。

    已经上传了,jimmy哥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B:
    输入  I  回车就有错误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  I  回车就有错误提示了

    只能用这个办法么?

网友:
    5楼和9楼是正解。

网友:
    之前router 经常遇到fatal error
    也需要先导出再导入的方法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