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多入单出的光端机吗

楼主(2013-10-28):
我见过的光端机都是一发对一收的,有没有那种多路输入然后一根光纤输出的光端机?我们给客户配的是两个摄像机但是客户那边只能提供一根光纤出来。要找一个输入是两路然后输出是一根光纤的光端机,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A:
有,光网络里的合波设备,输入20几路都没问题

网友:
实际上要看复用方式了,波分复用或者时分复用都行,时分复用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网络里的合波设备,输入20几路都没问题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