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后怎么把数据导出来。

楼主(2013-10-29):
完成电路图后,进行仿真。选取一个观测点观察电压值,得到该点电压值的变化曲线。但是我需要的是该点电压具体数据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一连串的数字,留着做数据分析。请问:怎么样把这些波形变成数字的形式。

网友A:
放個打印機,把電壓打印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個打印機,把電壓打印出來。

你说的是在原理图上放置一个打印机元件?这样就能够输出数字形式的文档?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在原理图上放置一个打印机元件?这样就能够输出数字形式的文档?

是那个Special库里面的Vprint1吗?我连上去之后,按下仿真按钮后,在capture界面点击PSpice-view output file,发现程序没有反映。请问我的步骤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Special库里面的Vprint1吗?我连上去之后,按下仿真按钮后,在capture界面点击PSpice-view output  ...

操作方式如附件。

171.02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