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ok_Det#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楼主(2013-10-29):
有哪位高手知道麦克风线路中的Hook_Det#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能不能详细说明下原理??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用的。detect ,可能是用来检测麦克设备是否在位

网友:
如果是在手機上的應用,就是接電話或是掛電話。

當按壓一下 HOOK SW,Hook_Det# 信號回饋到 CPU 之後,電話就被接通或是掛電話。

网友:
按键返回值信号。比如手机应用上,线控上通常除了接听健,还会有音乐的前进后退键,三个健的键值就是通过HOOK_DET反馈给手机的,其实就是个分压采样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