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 能转换成中文版的吗?谢大神指教

楼主(2013-10-29):
pads9.4.1 能转换成中文版的吗?谢大神指教

网友:
工具-自定义-选项-右下角那个语言设置试下,我用的是9.5的,不知道9.4可否设置。

网友:
不能。9.5才可以。

要不然你就装个晴窗

楼主:
大神们 把9.5 的发过来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