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控制电路的原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10-29):
这个LED控制电路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解释下原理,求指教

网友:
    你图中画了一框是起开关控制,另外两个管子起恒流作用,电阻上压降达到前个管子导通电压时工作给后个管子基极电流分流进行恒流控制。

网友(2022-12-03):
    其实没必要加两个J1,还有三极管业没必要那么多,烧了过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