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DDR布线T型疑问

楼主(2013-10-29):
我使用的是PAD9.3R ,在论坛看到JIMMY老师说两个DDR布地址T型线时,过孔以元件的方式加入,这样好做等长,我让工程师加了过孔,导入网表过,为什么有的过孔只显示到一边呢,是不是原理图接的方式不一样啊,还有,我做了PIN PAIR后,还要不要做NET等长啊?还是只做PIN PAIR,希望JIMMY老师能给个详细回复一下呀?谢谢!
图A是可以孔到两片DDR,图B是孔只到一片DDR

网友:
无图(PCB)无真相

可以只做CPU到T点之间的等长就行。

网友A:
    那T点到DDR之间不用等长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重复走T点的线,然后点pin pairs2个DDR都可以选就ok了,我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T点到DDR之间不用等长吗?

    T点到DDR不用做等长。因为T点到DDR之间的误差在芯片允许的范围内。

将CPU到T点的误差控制严格一点就行。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重复走T点的线,然后点pin pairs2个DDR都可以选就ok了,我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

    Sam_sen5 -10

楼主:
    T点到DDR不用做等长啊,将CPU到T点的误差控制严格一点就行,那这个是做选PIN pairs监控器还是NET监控器啊?

网友:
    PIN pairs长度监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重复走T点的线,然后点pin pairs2个DDR都可以选就ok了,我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

为啥扣我分,本来就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重复走T点的线,然后点pin pairs2个DDR都可以选就ok了,我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

看错了,对不起哦,还以为扣我的分呢,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高手让我茅塞顿开呀,谢谢!

楼主:
    谢谢JIMMY老师及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等这个板画好后我就发给老师点评一下,刚开始学DDR走线,很多问题都不懂,对BGA和DDR出线没有掌握好规律,感觉拉得好乱……好不容易走通了,BOSS要求总NET再短一点,再短一点,唉,几个晚上没睡好了……
    下面是我的六层板走线,分别是L1\L3/L5的DDR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