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烦人啊!CPU到DDR无法边线,只能从DDR到PCB这边连!

楼主(2013-10-29):
我现在布DDR的板子,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同一网络,总是只能从DDR到CPU布线,如果从CPU到DDR就无法布线,不知道哪里设置规则的问题,请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上文件。

网友:
布线拓扑的问题。连不上的时候就暂停在那里,到时候返回到layout中来连接就行。

网友:
    这个可能是cpu的零件设置了规则,把规则取消就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