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再耐心答疑一下吧~问题有点多p>_<q

楼主(2013-10-29):
下面的这些问题都是基于EE2005来说的
1、怎么导出走线的长度呢?(公司只用netclass进行约束控制,不用ces)
2、怎么导出一个pcb上的参数设置(约束规则,层叠设置等)
3、怎么导出一个pcb的布局给另一个板子用呢?
4、以前一直用allegro的。今天才知道因为EE走线的网络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对于FPGA,就只有将走线由外围电路往FPGA方向引,如果是先做了BGA FANOUT后面换了pin后走线是不能用的,是这样的吗?

对这个软件用的不熟,可能有的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麻烦大师们耐心看一下,谢谢!!!

网友A:
1 在output里面选择report writer,选择Electrical Route Data,选择 File > Report > Open Report,选择elecnet.rpr或者是timeflt.rpr
2在ces里面可以打开stackup editor 然后file print
3在editor 下选择cmc,复用就可以了
4走线网络可以变,不过这个网络的线需要是浮动的,选择你想改变网络的线,打开route/ASSIGN NET NAME然后选择你要的网络appl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output里面选择report writer,选择Electrical Route Data,选择 File > Report > Open Report,选择el ...

谢啦~!先试试

刚开始转EE的时候很不习惯,现在越来越觉得,没有笨的软件,只有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