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问题

楼主(2013-10-30):
有一块 6层 瞒埋孔 六层板,一打开DRP   在21% 的地方就停止运行。 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文件有数据库问题。先键入I键进行修复,然后导出低一点版本的ASC,再重新导入。

最好请正版的朋友帮你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有数据库问题。先键入I键进行修复,然后导出低一点版本的ASC,再重新导入。

最好请正版的朋友帮你导 ...

i 检查没有问题,导出PADS2005  再改入PADS9.5 还是不行,试过导入到PADS2007 还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