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0的Send net list和ECO TO PCB导入网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30):
关于pads9.0的Send net list和ECO TO PCB导入网表时总遇到一些问题,例如:1、如果在LOGIC中对某些网络归为一个CLASS并想传导过去PCB中,使用ECO TO PCB 并勾选Compore PCB Decal Assignments,此时,如果不勾选Compare Design Rules则无法将新建的CLASS网络组传导到PCB中,如果选了Compare Design Rules了,虽然能导入CLASS但是Clearance Rules中之前设置好的Default rules就会恢复默认值。请问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2、如果在LOGIC中修改了某两个元件之间的引脚连接关系,让后使用Send net list,但是PCB之前存在的连接关系的飞线还是维持旧的,只有在PCB中删除掉那两个元件的PAB封装,然后按Send net list导入,这样才能导入正确的PCB封装及正确的连接关系。   总之就是会遇到感觉不人性化的问题,请问有没有人有这导入方面的注意资料,很想能把握导入的情况,因为电路不断修改,连导入后的变化都无法把握,很烦心。

网友:
1,如果要在logic中设置规则,则所有的规则都应该在logic中设置,然后传送到PCB中。

2,修改原理图后,用eco to pcb的命令来操作。

楼主:
1、为了方便直观操作,在LOGIC中把一些网络归为一个CLASS并命名为DDR_DQ,然后在LAYOUT中给该CLASS DDR_DQ 赋予走线规则(注:并没有在LOGIC中设置规则);这样归组在LOGIC中操作比较直观。我使用eco to pcb+勾选Compare Design Rules能传导新命名的DDR_DQ,但同时会将之前设置的走线规则恢复为默认值了。  看来只能在LAYOUT中分CLASS了  谢谢 版主的帮助!

网友:
目前业界主流的做法还是在PCB在设定规则。由于原理图工程师不会画板,如果在logic中设置规则只会越搞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