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换过孔

楼主(2013-10-30):
    小弟,最在画一块板子。有个问题想请教大虾们:在layout的时候,需要打过孔的,不知道如何切换信号线过孔和电源地的过孔。2层,4层板子设置切换,请详细说明。
谢谢!

网友:
    手动切换吧

网友:
    你说的 是打孔换层是吧,有时切到的不是你想要的层;一般可以手动切换;或者设置一下优先级,比如你经常从顶层切电源层,就在Preference中ROUTING选项 卡里面可以设置切换的优先级;在里面LAYER  PAIR哪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