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地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3-10-30):
四层板地层分割的问题,模拟数字和功率地都在地层分割了,由于网络都是GND,所以每个分割的块与块之间的空间网络都是GND,我不清楚这样做出的板子是不是和没分割一样的效果,好心人速答

网友:
如果效果都一样还做什么分割  分割就是为了防止相互干扰   一般GND平面间会用磁珠相接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可以用不同的网络名称,比如GNDA GNDD ,再进行分割

网友:
    全板一样的网络没关系,你分清楚哪些是功率地哪些是模拟地 在这些地中间挖一个槽隔开,然后再一个比较不受干扰的地方链接起来就达到了分割的效果,虽然效果没有磁珠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