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3-10-30):
四层板地层分割的问题,模拟数字和功率地都在地层分割了,由于网络都是GND,所以每个分割的块与块之间的空间网络都是GND,我不清楚这样做出的板子是不是和没分割一样的效果,好心人速答

网友:
网络相同的话,可以在不同地的交汇处通过隔离带隔离一下,不用分割,如果网络不同那就看情况来分割了

网友:
加一个类似电阻的短路线封装,起GND  GND2 GND3 等,在rule 设置 允许 两个网络短路。
然后在 短路线的两个焊盘分别画两个Fill, 定义网络分别为GND 和GN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