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指示图,帮分析,谢谢

楼主(2013-10-30):
附件是我抄板的用三极管搭建电量指示示意图

这是30V到40V之间的指示灯,大约在37.5,35.5,34V左右3个灯依次灭掉

请教大侠原理是什么啊?

小弟模电不行。

网友:
假設 LED的順降電壓為 1.6 V, 則 LED D7, D3, D2 點亮時端電壓分別為 16.6V, 18.2V, 19.8V.
VBAT < 34 V, 所有 LED off, 因為 VBAT =34V, VR18= ( 34 - 18.2) = 15.8V,Q1,Q2,Q3 皆順偏,VCE < VLED,所以所有 LED Off.
VBAT >@ 34.2V ,  VR18 = 16V > VLED7=16.6V - VBE3 0.6V ,Q3 off, 所以 LED7 ON。
VBAT >@ 35.8V,   VR18= 17.6V > VLED3=18.2V - VBE2 0.6V,  Q2off, 所以 LED3 也ON,
VBAT >@ 37.4V,   VR18= 19.2V >  VLED2=19.8V - VBE1 0.6V, Q1off, 所以 LED2 也ON, 三LED 全亮。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发完帖子晚上回去想了一下也弄懂了

依然感谢你的回答

谢谢

网友(2014-10-27):
电量指示图  简单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