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9.5.1问题好多,CAM都设置生成了,却不和PCB一起保存!

楼主(2013-10-30):
昨天我肯定按了Save的, 但是今天打开PCB设计文件一看, CAM里面都是空的, 还是重装9.5放心点

网友:
做个模板就好了随时调用

网友:
是保存不了,不是软件问题,重装也一样,需要高手破解下,坐等!!

网友:
    9.5.1有什么更新?

网友:
    一直用9.5的飘过...

网友:
    我的9.5.1
出错误检查报告文件无法生成档案内容

同一个PCB文件用9.5则正常
    9.5.1看来真的是有待改进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