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外壳影响PCB板子电源

楼主(2013-10-30):
  有一款蓝牙板子,在PCB测试的时候没任何问题,但是装壳子后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必须把电池焊下来后重新上电才能正常开机,有个类似的情况原来出现过后来解决了,就是把PCB改成四层板子,两层板子的电源一个电感换小了点就好了,请问这中情况是铁壳子和PCB电源哪里有冲突(两层板子)导致芯片死机,有人说是铁壳子和电感那边的容性导致,但是我听不懂,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接口座子到板子的地之间加个电容和磁珠试试~

网友:
铁壳和板子之间的ground是不是有相连的?若是相连的话,铁壳有可能会影响到板子ground的稳定性,致使power的noise过大,造成死机。可以在铁壳和板子之间相连的部分加入塑料垫片使其之间不存在电气相连。这样可以进一步确认是否由铁壳的影响。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判断,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铁壳影响射频部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