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中修改了封装库后更新到PCB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2种方法:
1:在PCB中进入ECO模式-选择要更新的元件-点击change component图标-右键点击元件-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libraby browse-勾选update part type from library
2. 从logic原理图来更新PCB
打开原理图,选中要变更的元件,分配好要变更的PCB封装
tools-pads Layout...点击preference,勾选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design-ECO to PCB

楼主:
结果发现对于PADS 9.3方法2不起作用了,之前使用PADS9.0是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pcb里面是不是有以前的那个没更新的器件?如果是,在PCB里面删掉,在试试

楼主:
是有之前放置的PCB封装,现在在库里面修改了PCB封装,想通过ECO更新一下,之前在PADS9.0是可以的,现在9.3就不可以,因为数量比较多,一个个删除PCB中已经放置了的元件再ECO太麻烦了,看来只能用方法1

网友:
9.3的直接在TOOLS下面有个update from library项可以更新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