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RT文件分成用CAM350打开分成三个对吗?

楼主(2013-10-31):
生成光绘后,用CAM打开发现TOP层和BOTTOM层都分成了个art,请问这样是对的吗?谢谢。

光绘图

光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請用合併指令合成ㄧ張,或是用cam350 9.5以後的版本.會自己合併!

网友:
    Allegro出RS274-X格式的gerber后,用9.0以前的Cam350导入就会出现这种复合层,可在Cam350中手动合并复合层:Utilities->Convert Composite

网友:
    调入前按这个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