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shape进行倒角操作,圆角或者矩形角

楼主(2013-10-31):
    建好一个shape后,想把四个边角倒角成圆形或者矩形,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尝试过先建一个矩形的线框,然后倒角,想最后再Z-Copy成shape。但是无法操作。原因是完整闭合的线框倒角后就变成了不完整的线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谢谢了

楼主:
    上面所说的对shape倒角,是指在建封装库的时候。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矩形在画的时候就是不完整的line啊?我也是这么做的,没问题的

楼主:
    经过多次摸索,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也可以借助CAD.

网友A:
    请问lhyy511 楼主,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也可以借助CAD.

楼主:
    我尝试出的办法如下:

1.首先画一个可编辑的shape。

2.利用“shape- -decompose shape”--把shape先line,变成可以倒角的线属性

    3.利用“dimension-- chamfer/fillet“--把框倒角

4.利用”shape--compose  shape“--把线还原成fill 的shape属性

    整个倒角过程就完成了。

    这样的操作主要是为了画异性焊盘或者是在封装处理中对于一些place_bound外型很奇怪的器件进行实际的shape形状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hyy511 楼主,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也可以借助CAD.

    我的操作步骤如上

网友:
    可以使用skill cut shape 將不需要的裁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