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全局属性隐藏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很少使用AD,有点麻烦请大家解决下,关于全局属性的问题,我要隐藏全部元器件的一个属性,原理图上,但是每次只是一个,请问下我的操作哪里是有错误的。
比如隐藏 RES2 这个属性   这里的TYPE 选择STRING   SAME  然后进入下一步   这里只能是一个,为什么不是全部的,我试过,SAME 换成另外的两个也是不行,请问这个过程错在哪里

楼主:
有没有知道是为什么的,麻烦请说下,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点击hide里面的那个框框打上勾就行了

楼主:
    这个点的话就只能隐藏一个,需要隐藏全部元器件的

网友A:
    把这一项勾上就行了

网友B:
    RES2,选成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2,选成SAME

这个也没有用,还是只能出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一项勾上就行了

    那一项勾上之后,会把标注的值也隐藏,10K,这样的也不会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项勾上之后,会把标注的值也隐藏,10K,这样的也不会显示了

    把这一项勾上是为了把你想要选中的器件全部全中(当然这里还需要另外针对你需要选中的进行设置),全中之后再一起改

网友:
    右键点RES2,选查找相似,出来如下图

网友:
    出来的编辑框里显示二个已选中,我为了截图,就只标了二个器件带这个属性的。

网友:
    把HIDE勾上,器件旁边的RES2就没了

网友:
    这个方法有个缺点就是只能同进更改相同字符串的显示,字符串不一样就要另外操作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