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碎铜,锐角,和3W

楼主(2013-10-31):
一:碎铜怎么快捷处理,还是自己一个一个找到删除。
二:有些地方铺铜的时候自然就形成锐角了怎么处理?如第一图。
三:3W规则,我走线是8mil,从芯片引出来这样不就相当于才2W,如第二图,要遵守3W规则不是要引出来在拐角放大距离处理?

第一图铺铜

第一图铺铜

第二图3W

第二图3W

网友:
碎铜设置下就没有了

网友A:
你走线8MILE那么根据3W,间距是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走线8MILE那么根据3W,间距是16

去碎铜怎么设置? 请问。

关键我现在量的间距16MIL, 线粗8MIL。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现在只是2W么?难道我理解错了?
如果我理解正确,那像这种芯片排列出来的按照3W规则走线应该怎么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碎铜怎么设置? 请问。

关键我现在量的间距16MIL, 线粗8MIL。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现在只是2W么?难 ...

你量的是线边缘到另一根线的边缘是16MIL,加一每根线的一半不就是3W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的是线边缘到另一根线的边缘是16MIL,加一每根线的一半不就是3W啦.

我量的是两线段的中心距。

网友A:
如果量的是中心间距那就不是3W还要加大8MILE,碎铜可以在PREFERENCE中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的是中心间距那就不是3W还要加大8MILE,碎铜可以在PREFERENCE中设置

可以详细点吗?求解(碎铜设置)

way
碎铜可以在PREFERENCE中设置 哪个菜单有这个命令?

网友A:
热焊盘thermals那个选项卡,最下面的几项要全部勾上,其中就有删除孤岛碎铜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焊盘thermals那个选项卡,最下面的几项要全部勾上,其中就有删除孤岛碎铜的选项

选项-热焊盘-移除碎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