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DR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哪两类可以共用一个排阻???

楼主(2013-10-31):
    DDR_A0
DDR_A1
DDR_A10
    DDR_A11
    DDR_A12
DDR_A13
DDR_A2
    DDR_A3
    DDR_A4
DDR_A5
DDR_A6
    DDR_A7
    DDR_A8
DDR_A9
    DDR_BA0
    DDR_BA1
DDR_BA2
    DDR_CAS_N
    DDR_CK0_N
    DDR_CK0_P
DDR_CKE
    DDR_CS_N
    DDR_DM0
DDR_DM1
    DDR_DQ0
DDR_DQ1
DDR_DQ10
DDR_DQ11
DDR_DQ12
    DDR_DQ13
DDR_DQ14
    DDR_DQ15
DDR_DQ2
DDR_DQ3
DDR_DQ4
    DDR_DQ5
    DDR_DQ6
DDR_DQ7
DDR_DQ8
    DDR_DQ9
DDR_DQS0_N
    DDR_DQS0_P
DDR_DQS1_N
    DDR_DQS1_P
DDR_ODT
DDR_RAS_N
    DDR_RST_N
DDR_WE_N

网友A:
    应该是地址和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址和控制吧

    那右边的DQS,是不是就不能和控制线一组了?

网友:
    我见得都是这样,你可以问下专门画多层的

网友:
    地址和控制在一起。

    如果DQS要和控制线在一组的话也可以,走线时要拉开一些间距。

网友:
    需要走差分的3组最好分开,其它的都可以用排阻连接.地址跟地址线,数据跟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