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16.5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setup 总自动更改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10-31):
最近将版本换成了16.5,遇上一个头痛的问题。
在setup  user preferences设置时遇上一个问题, 完成设置后没问题,但是软件关闭后,然后再启动,里面有些设置就糟糕的还原了,
比如acon_oldhlt  这一项我通常会选择all,但是每次启动都要去手动再选择一次。
也就是每次启动软件,设置得从新整理一次,当然不是全部,是有几个关键的设置,,,
哪位大虾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没,可有解决办法不。坐等大虾指点讨论。谢谢!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改完后把env设成只读属性
第二种是更改text中的env,不过改前记得做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改完后把env设成只读属性
第二种是更改text中的env,不过改前记得做备份。

后面我有设置了Home变量,稍微好点,但是如果更改了设置它还是会变,不去改就不变。谢谢大虾的经验,我去试一试。

网友:
是cadence安装路径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