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power层设置了cam plane,出gerber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10-31):
各位,请问在多层板中,gnd/power层设置了cam plane,请问在出gerber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到底要不要加上layer25?
还是直接设置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不会用cam plane.那么我建议你将GND/POWER层改成no plane。多方便啊。

1,如果你的老大死活要你用cam plane,那我深表同情。

2,如果是cam plane.输出光绘时要不要加上25层呢?如果你的封装上要加上25层的信息,那么就一定要加上。

如果封装上没有25层信息,你加上有什么用呢?

3,如果内层被设置为cam plane.就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确定内层平面网络是否只有一个网络,比如GND.如果是两个或以上网络,那就要设置为split/mix层。

B,出光绘时,先执行开路检查:工具--》验证设计--》连接性。

C,确定无开路后,进入光绘设置。

如你的图示进行设置即可。建议你为过孔加上25层。将过孔隔离距离再稍微单边加大6mil.

楼主:
悲催,是老大要求的。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改了,在VIA设置里面添加了layer25层的信息
更新PCB后,发现VIA的layer25层有一些有重叠。这个应该没关系吧,只不过是在cam层增加了安全距离而已。还有在出gerber时layer25层是不是只选择bord outline + via 这些信息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会用cam plane.那么我建议你将GND/POWER层改成no plane。多方便啊。

请问jimmy,选用no plane的方式出gerber的时候,需要画铺铜的边界,如何操作,能让铜皮与铜皮的间距相等,整体看起来很美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jimmy,选用no plane的方式出gerber的时候,需要画铺铜的边界,如何操作,能让铜皮与铜皮的间距相等 ...

利用栅格和灌铜之间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栅格和灌铜之间的规则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