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b 中移线操作问题

楼主(2013-10-31):
使用pcb  layout 中移动线时,把45度的角移动为了任意角,请问怎么设置。另外还有,布线时拉一根线出来  怎么改变线的方向?

网友:
工具-选项-设计-线/倒角角度

网友A:
话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设置问题啊,看来你不够用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设置问题啊,看来你不够用心啊。

谢谢,学习了。刚接触pads,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刚接触pads,没有中文版的

9.5版本的就是中文的,论坛里有可以自己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