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型号的贴片二极管能提供大约3A左右的电流,

楼主(2013-10-31):
用什么型号的贴片二极管能提供大约3A左右的电流,我用的是SS510,但是二极管太烫了。希望高手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SS34 如果要更大可以选SS54 不差钱可以上B540C之类的 如果怕热 可以选大些的封装 SMB甚至SMC 应该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34 如果要更大可以选SS54 不差钱可以上B540C之类的 如果怕热 可以选大些的封装 SMB甚至SMC 应该够了

他的具体电路没有凭文字很难解决问题。SS510耐压100V电流5A他都觉得热,你知道他是什么拓扑?具体参数?所以无图就得不到真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具体电路没有凭文字很难解决问题。SS510耐压100V电流5A他都觉得热,你知道他是什么拓扑?具体参数? ...

    有可能是电路本身设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路本身设计的问题

    我们一个电路本身设计问题是拖沓对自己别人不负责的表现,如果流过二极管的电流真有3A,那么导通损耗至少3*0.5=1.5W,加上开启损耗和关断时由TRR造成的损耗,不会低于2W,没单独散热器绝对很烫。建议在保证器件余量下二极管耐压低一点好,导通压降TRR都会小一些。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理

网友(2014-08-28):
    最好用肖特基

网友(点评):
SS510 就是肖特基!>_<|||

网友:
    SS510可是5A的,电流越大二极管正向压降也大些。算0.7V,3A 也有2.1W的功率了。
    这种长时间连续工作或许你要考虑下铁封的TO-220之类的双二极管。
用2个贴片二极管,铜箔散热?

网友:
    真有3A的电流,应多个二极管并联。  如果是直流电路上的,用MOS管来做会好很多

网友(2014-09-28):
    最好的二极管估计是日本新什么来的,那个公司的,0.38V 3A时压降.
    太贵,万一不行,自己用MOS管做一个二极管,压降可以到0.0几V

网友:
    你用低VF值的二极管不就好了封装是FLATSMA      但你的散热要做好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