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3-10-31):
用autocad画的图框后缀dwg或dxf不能导入到DxDesiner原理图中,无法按公司要求出图,请高手给支持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这个稍微有点麻烦。首先在layout里面导入dxf,注意导入后要combine,然后将其存到库里面。之后打开dxd然后运行file\import选择pads。在library下面加上要转换的ln后缀的封装。之后就可以从库里面调用了。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稍微有点麻烦。首先在layout里面导入dxf,注意导入后要combine,然后将其存到库里面。之后打开dxd然后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