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线断芯片毁!求高手分析,见附图

楼主(2013-11-01):
雷击!线断芯片毁!求高手分析,见附图

楼主:
图123明显断在灯信号线下面,图4断在变压器抽头连的电阻处

楼主:
这带灯的RJ45,信号和电源都走第3层了,离以太网差分线隔了一层薄薄的半固化片,防雷测试仪没测出问题,难道遇到了真正的雷?想不通的是图4,一个在板顶层,一个在底层,也能炸断!

网友:
没有专门的保护地吗?  我记得网口头耐压是1.5KV  估计是没泄放出去 就直接耦合到信号线上了

网友:
从图上没看到放电管等抗雷击设计。一般接口需要加放电管,如果引出线有被雷击的可能的话。

楼主:
灯信号线和以太网信号线交叉处炸断

底层以太网走线

底层以太网走线

灯信号线第3层走线

灯信号线第3层走线

网友:
LZ这个设计的RJ45是否内置变压器?如果有内置变压器,建议后端靠近RJ45接几个TVS防护;如果没有内置变压器,可能的原因有几个:1、线宽是否过细;2、需要就近接GDT或者MOV的防雷保护器件,网络信号可以用30V的GDT

网友:
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看到有的板子,那2根线之间就放陶瓷气体放电管。

网友A(2013-12-05):
是否浪涌正负6KV?外壳是否使用铁件?变压器承受度是否满足要求?水晶头座子是否使用绝缘度满足要求的?上次做了华为的案子要求正负6KV,测试经常烧坏PHY,或者直接冒火花,烧焦座子和线路。解决的办法:座子材料很关键(我忘记型号了),二铁壳的需要考虑变压器下垫绝缘垫片,三初级需要有5MM的离地距离;四信号灯也可能引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浪涌正负6KV?外壳是否使用铁件?变压器承受度是否满足要求?水晶头座子是否使用绝缘度满足要求的?上 ...

不是浪涌,是返修设备,估计是被雷击了。

网友:
RJ45座子带屏蔽壳?换全塑料的试试

网友(2014-01-28):
1、信号线适当加粗,高压区可增加压敏电阻,RJ45旁增加泄放路径;网上现在有很多常见的网口防雷方案,可以参考
2、如已经做到6KV防雷,已经够了,主要还与用户的使用方法与安装位置有关,看其是否有接地线。如没有,你做得再好,最后也会损坏设备的。

网友:
如果之前板子加了防雷措施,并且雷击测试还通过。那有可能是感应雷的原因,比如网线外接的时候是否出现空架或者与电源线并行走等原因。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