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导出cam时设置不了颜色

楼主(2013-11-01):
pads 中导出cam时设置不了颜色

设置颜色的地方不见了。

网友:
Output Device:切换成 Print 就可以变成彩色啦.(打印输出)
你当前应当是Photo格式,当然只有黑色了(GERBER输出).

网友:
    Output Device:切换成 Print 就可以变成彩色啦.(打印输出)
    你当前应当是Photo格式,当然只有黑色了(GERBER输出).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