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电源地网络属性怎么设置?

楼主(2013-11-01):
如题:见附件图片,弹出这个窗口要在哪里去设置这个东西啊?

怎么指定某网络为电源网络?某个网络为地网络?

网友:
你要做什么仿真会出这个窗口?

楼主:
就是提取S参数都会出现这个窗口,我软件是7.0的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指定电源网络, 在Links 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指定电源网络, 在Links 里设置

什么links?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B:
1. [ View --> Workspaces ] , checked [ Power / Ground Identification ].
2. Open "Power / Ground Identification " window, then select net as Power/Ground nets or use [Auto Identify].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 View --> Workspaces ] , checked [ Power / Ground Identification ].
2. Open "Power / Ground Ide ...

Thanks

网友:
keep only GND_SIGNALl and GND_EARTH nets in [Power/Ground nets] window. use arrow icon to move other nets up.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问一下楼主用的SIwave的版本?

网友(点评):
7.0版本,软件不需要最细,用精就好

网友(2014-05-07):
提取S参数  是不需要设计电源和地 是不是仿真步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