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 like union不能正确的进行组合元件

楼主(2013-11-01):
在多通道设计时,布局完一个通道后,把相关元件创建成union,然后利用create like  union命令来自动布局
其他几个通道,虽然其他几个通道的元件位置都相同,但是会发生元件交错现象,比如发射极电阻与集电极
电阻的位置发生了交换,或者与电路中的其他电阻发生了交换,这个问题导致create like  union命令的实用
性大大降低。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主要是相同网络的元件,比如说电源滤波电容之类的;
    比如说N多个电容或者电阻,如果他们的PIN1都是5V,PIN2都是GND,这种情况下组合是不是就会错乱呢?
    期待楼下解答

楼主(2017-03-29):
    在PADS VX.2中,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