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CB板厂加工后的gerber文件中V-cut标识会在哪层标出啊?

楼主(2013-11-0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PCB板厂在i加工gerber文件时V-cut标识会在哪层标出啊?有没有什么业内标准啊?比如一个4层PCB的gerber文件他们会在哪层标识出他们要进行V-CUT的地方啊

网友A:
哪层都可以 只要特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层都可以 只要特定说明

怎么说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明啊?

    就说在什么地方需要做V_CUT处理。

网友:
    我一般把vcut放在所有层,然后注明vcut

网友:
    在drill drawing这一层进行标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明啊?

AD 一般我用禁止布线层  pads可以用所有层做特定说明  说明V-CUT 尺寸 就ok

网友:
    AUTOCAD拼版图就好了

网友:
    在DRILL DRAWING層標示V-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