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上面讨论的5种布线方式哪种好点?

楼主(2013-11-02):
都没讨论出结果,在这里来问问。(图上面有电源,这里不做电源,是电源我就一大块全部包起来了) 求各位解答,本人认为第一种好点。第二,三种完全就是凑数的锐角,第4种看着好像不错但是会不会给加工特别贴片阻碍,第五种相当于把焊盘做其他用了,而且焊盘还冒尖角。

网友:
第一种和第六种好点。

第六种:

网友:
关键是看电容起作用不!否则无所谓啦

网友:
按JIMMY大师的来就好

网友:
    学习jimmy大师的方法

网友:
    习惯用哪一种就哪一种,不要给自己那么多限制。

网友:
    如果是高速线的话(至少也是一定速率的信号线,而非电源线)呢?  比如信号总线,每一条都补上一块铜皮好倒是好,问题是一个是太多太麻烦,另一个是太密的话也不太好补吧。 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首先这里是讨论电源线的走法。

    高速信号线要遵循走线拓扑和减少STUB的方式进行,这是另外一个讨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