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自动删除重复走线

楼主(2013-11-02):
如上图, 请问router怎样设置走线自动删除重复的走线

网友A:
将Tools---options---Routing选项中Allow loops when reroutiong前面的勾去掉不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Tools---options---Routing选项中Allow loops when reroutiong前面的勾去掉不选就行了

没有选择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选择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的是中文版的,就是将重新布线时允许回路那项的勾去掉不选。你的这项是没选还是有线的话,看看是不是在走线时勾选了自动保护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中文版的,就是将重新布线时允许回路那项的勾去掉不选。你的这项是没选还是有线的话,看看是不是 ...

    谢谢了 兄弟  是不是一定要构成封闭的回路  才会自动断开  否则原来的线还是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兄弟  是不是一定要构成封闭的回路  才会自动断开  否则原来的线还是存在

对的

网友:
好像有时无法删掉多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