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中这个小叉叉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

楼主(2013-11-02):
如下图,在Expedition PCB中不知道点了什么地方,突然多出来个小叉叉,也选不中,删不掉,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网友:
输入dx回车就没了

网友(点评):
谢谢了,可是,这个到底是啥玩意呢?砸出来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view toolbars下的snap用来定义抓取某些特殊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 toolbars下的snap用来定义抓取某些特殊点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
那个是snap捕捉点,用处挺多的,专门有个工具条里面是他的相关工具,包括删除它的工具!那个对板子没有任何影响,在复制拷贝是很好用的,按住shift+右键就出来了!删除可以从工具条里专门有删除的东西的!